请问高手reset signal should not be used as set啥意思

楼主(2008-05-08):
请问高手reset signal should not be used as set啥意思
如按照下面的写法检查工具会提示上面的错误

always @(negedge clk)begin
   if(!reset)begin
     clk1<=1;
     clk2<=1;
    end
   else begin
     clk1<=clkout2;
     clk2<=clk1;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reset)begin
     dataout<=0;
     dataoutemp<=0;
    end
   else if(clkout2&(clk1^clk2))begin
     dataout<=dataoutemp;
     dataoutemp<=dataoutemp+1;
    end
  end

网友:
clk1<=1;
clk2<=1;
不允许置1吧。

网友:
nlint等语法工具对于楼主的写法会有这样的提示,但如果你确实希望在reset的时候赋1,那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