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64种的托物系数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09):
H264种的托物系数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绝对值为1,的系数的数目但不能超过3个。

楼主:
打错字了,是拖尾系数(traillingones)

网友:
毕书上说的比较明确,就是残差变换之后,经过Zig,高频部分出现1的数目(3个以内)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