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小幅度的正弦信号变为方波?

楼主(2008-05-09):
如何将小幅度的正弦信号(幅度200m左右)变为0-VDD的方波?

网友:
加比较器?不知道什么频率

楼主:
频率为2M,
加比较器的话是不是要很高的带宽才可以啊??

网友:
可以用滤波以后的波形与原始波形比较,2MHz很慢的,随便做个比较器就好了。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LZ说的不是很清楚哈。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吧。

网友:
呵呵,做个比较器,再作个触发器接在后面,确保你的方波占空比为50%

网友:
你想要的东西叫限幅器,随便查查Limiter就可以找到好多相关的文献了,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东西,不难吧,滤掉直流信号再做过零比较就行了
或者复杂一点,通过输出方波的占空比来反馈过零点

网友(2010-01-03):
差分放大器+反相器

网友(2014-07-12):
有源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