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级

楼主(2008-05-09):
我按照allen书上的方法做了一个经典两级运放,现在想在后面在接一个输出级。不知道加一个怎样的输出级比较合适?

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的,经典两级运放的第二级是一个简单的共源放大器,他的输出直流电平应该是很不确定的,这样我就没有办法确定该用PMOS或是NMOS的源随器做输出级?书上也还有介绍了一些别的输出级,不过都很麻烦,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同问。牛人帮忙解决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你问的太笼统了,不知道输出要干吗的,实在不好弄!

网友:
如果驱动电阻负载则要输出级  驱动电容就没必要要输出级

网友:
pmos as a second input always follows a n-type differential pair, while p-type differential pair is followed by a nmos input.

楼主:
加输出级是为了减小输出阻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想将放大器闭环使用,加上电阻反馈网络来做成一个电压放大器。要是运放的输出电阻很大的话,就需要很大电阻来构成反馈网络,这样才不会对运放的放大倍数有太大的影响。
为了在反馈网络中使用小的电阻,所以就想要用输出级来减小运放的输出阻抗了

网友:
楼猪已经自问自答了

网友:
反馈输出共模点位已经确定 ota输出级的共模电位就由输出级来确定,如果pull-push就加上电平移位

网友:
受教了哈!

网友(2010-07-15):
额。。迷茫中

网友:
如果pull-push就加上电平移位
--------------------
这句话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