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09):
最近仿真一个运放,快速宽带宽的,仿真时AC特性曲线如下,同时将运放接成缓冲器(输出直接连负端),这时正端加入一15MHz的正旋信号,幅度0.5mv,可是输出却出现了振荡,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1.  你仿真AC特性时输出节点的直流工作点在哪?跟接成跟随器时差不多吗?
2. 有没有调高仿真器的精度再做一遍仿真?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有点意思,你在做AC分析时输入正弦波的直流电压是多少?是否在共模输入范围内?所有的管子是否都处于线性区(BJT),饱和区(MOS)?

网友:
为何前面一段好好的,突然就振起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网友:
邪门~ 那应该就是2楼的解释,TRAN时的偏置不同于AC时的

网友:
ac 扫描带负载了吗?

网友:
当电路接成负反馈时,输入端的寄生电容会影响输出端的电容负载。电路的稳定性可能会变差。做一个闭环AC模拟,就能看到有无振荡点。

网友:
同样奇怪的问题是楼主再也不光顾这贴了。

网友(2009-03-18):
同样奇怪的问题是楼主再也不光顾这贴了

网友(2009-06-23):
零点问题,你的op有一个零点使得增益下降变缓而相位迅速下降,增益裕度不够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