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

楼主(2008-05-10):
我是一个新手,对模拟电路接触很浅。要谈什么看法,在这个论坛坛上也只能说是班门弄斧。我只是大三的时候学习过模电,然后就没有接触过。最近做毕设,需要看拉扎维的模拟电路书。我以前对于模拟电路的认识,仅限于这样一些想法当中,比如说模拟电路处理的信号是连续的,而数字电路处理的信号是离散的,等等。看拉扎维的书,前三章还没有什么感觉,到了第四章,讲差分放大电路那一章,我突然认识到,原来电子技术同自然界一些规律联系那么紧密。比如对于差分放大电路,可以以差模输入与共模输入的方式将其特性表示出来。对于两端输入信号不是相反的情况,则可以用一个差模输入与一个共模输入的叠加来表示。于是,我才知道,差分放大电路输入的实质就是两端信号的差。正如初等数学中,对于任一函数f,都可以表示为奇函数与偶函数之叠加。各位大侠,也请你们谈一下对于模拟电路,以及拉扎维书的看法吧!我很想知道各位大侠们当时都是怎么过来的。

网友:
呵呵,我原来考模电才刚60分,现在才知道模电的重要性。本人在工作中需要用到模电的地方很多,在课余自学模电,目前还在补习本科课程,呵呵。

要说感想,那就是模电是一门综合性技术,包含电路、自控、复变函数等学科的知识。在本论坛中,本人多次推荐《电子器件与电路(第6版)》这本书,在看到关于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解释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运放的输入电阻很大而输出电阻很小等等,关于这些基础知识在清华童诗白老先生的大作中也有所提示,但是对于普通的学生来说,理解上还是有些困难,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

在本论坛中,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