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在simulink当中

楼主(2008-05-10):
请问高手,我想在simulink里面搭一个小数pll里面的分频器带sigma-delta模块,
其中的另外两个吞咽计数器还有可编程计数器应该怎么搭啊?找不到相应的带置数dflip-flop,还有行为级的模型怎么搭啊?谢谢

网友:
能找到DFF模块,整数的分频可以用Dff来实现,小数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来。

用VerilogA来行为级仿真也不错。

网友(2008-12-09):
想问问ls
verilogA 写整个PLL吗
还是只是部分~~

网友(2009-04-10):
可以全部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