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rf 2007仿真問題

楼主(2008-05-10):
如題 按下simulate鍵之後 出現 Parsing 和 Parsing:56000 lines 後來看了.lis檔 裡面的訊息是  ************************************************************************
HSPICE RF -- Z-2007.03 (Feb 28 2007)
Copyright (C) 2007 Synopsys,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hspicerf 32-bit version Z-2007.03 (Feb 28 2007 12:00:30)
machine info: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er 4.0 Service Pack 2
(Build 2600) 586 on GARY
current time: 17:44:02 05/10/2008
command line: hspicerf d:\serdes\vco_lc_dnw_phasenoise.sp -o
d:\serdes\vco_lc_dnw_phasenoise
License user information
---------------------------
| FLEXLM   | v8.4b        |
| USER     | GaryHsieh    |
| HOSTNAME | Gary         |
| HOSTID   | 000ea6218c95 |
| PID      | 1788         |
|-------------------------|
License file: C:\synopsys\License.dat
-------------------------------------------------------------------------------
| license | checkout number | expiration date | # in use / total     | server |
|---------+-----------------+-----------------+----------------------+--------|
| hspice  | 1               | 1-jan-0/2020.0  | uncounted/uncouonted | Gary   |
|-----------------------------------------------------------------------------|
License file: C:\synopsys\License.dat
-----------------------------------------------------------------------------------
| license  | checkout number | expiration date    | # in use / total     | server |
|----------+-----------------+--------------------+----------------------+--------|
| hspicerf | 1               | 30-jun-2050/2020.0 | uncounted/uncouonted | Gary   |
|---------------------------------------------------------------------------------|
Warning: (D:\Serdes\cln90g_lk_dnw.l:47946) Undefined parameter 'LENGTH' in
the .SUBCKT default value
Warning: (D:\Serdes\cln90g_lk_dnw.l:47946) Undefined parameter 'WIDTH' in the
.SUBCKT default value
Error: (D:\Serdes\VCO_lc_dnw.spi:8) syntax error detected near end of the
line
那個error訊息搞了半天無法解決 想請問一下 是我license的問題 還是那方面的問題 煩請賜教 謝謝

网友:
网表中有语法错误。

网友:
语法错误,另外的提示有参数没定义

网友:
检查一下每个语句后的分号是不是都加上了,还有就是模型里面的沟道长度和宽度没有定义。

楼主:
可以請教樓上的朋友 要加什麼分號? 我的spi已經檢查是正確 可以跑trancient 沒有問題 可是跑phase noise就產生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