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4.5M方波畸变问题!望达人指点!!!

楼主(2008-05-10):
小弟遇到了如下问题:信号产生器直接将方波输入示波器基本不产生变形;

信号---BNC---导线(有接50欧姆对地)---BNC---示波器,这样示波器显示方波畸变。

不知为何啊!!!

望前辈指教啊,小弟初学!

网友:
是不是线不好啊.因为方波中有高频信号,线不能通过高频时就相当于低通滤波器,将其滤出,出来以的就是一个椭圆波.

网友:
答案找到了吗?

楼主:
发现是由于两个问题引起:一,运放速度不够;二,示波器输入阻抗被人调到1M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