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11):
小弟最近仿真一个运放,最终应用是做buffer用的,可是发现仿真结果很奇怪
AC分析结果表明,相位裕度有59度,(如图:开环增益100多DB,单位增益带宽127MHz)
但是将这个运放接成buffer(反向输入端与输出端直接相连)后的瞬态仿真结果却在振荡(如图:输入为2V的方波)

请问各位达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TRAN

TRAN

AC

AC

网友:
不懂

偶很菜

网友:
把你的运放内部结构贴出来吧
看你的缓冲信号仿真,slew rate貌似不够

网友:
要看 在哪各DC 條件下~~  1V 不震..2V震嗎?? 每各DC level 都要分析到~~

网友A:
可能存在问题

你的运放直流增益100多db,还有这么好的相位裕度。。不错啊,我担心一下问题:

你的运方开环是如何仿真的?:)不会是一段借直流电平,另一端接ac吧,如果是这样,就仿错了。。。
要是直流是通路,交流是开路。。这样的话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slew rate的问题

次主极点做到单位增益带宽2-3倍已经可以很好的减小文波振荡了

网友:
从图上看可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原因是SR不够
但是图形中的震荡,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如楼上有人说的,你检查一下你的相位裕度是不是真的是有这么多

网友:
看图高电平不振,低电平振,可以防一下0v输入情况下的ac特性,另外虽然相位裕度还行,但也要同时检查增益裕度,特别在高频情况下如果增益裕度不够也很可能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直流增益100多db,还有这么好的相位裕度。。不错啊,我担心一下问题:

你的运方开环是如何仿真的?:)不会是一段借直流电平,另一端接ac吧,如果是这样,就仿错了。。。
要是直流是通路,交流是开路。。 ...

V1 PIN 0 AC 1 DC 1.4
L1 OUT NIN 1000MEG
C1 NIN 0   1000MEG
.AC DEC 10 1 1000MEG

直流闭环跟随,交流开环
结构是rail-to-rail 输入,第一级是cascode+增益提高,AB类输出

网友B:
“结构是rail-to-rail 输入,第一级是cascode+增益提高,AB类输出”
结构也太复杂了吧!
一般AD的第一级采样用Gain Boost结构,
你竟然用三种结构相结合,两级放大,
响应大信号,phase margin=60 不够,
结构越复杂,零极点越多,可能分裂为复数零极点对
所以仅仅看相位裕度是不行的
相位裕度=60是基于二阶系统响应得出的

还有一点是,要保证在所有直流工作点下,op都正常工作
可以做一个输入共模的直流扫描

引用 楼主:

V1 PIN 0 AC 1 DC 1.4
L1 OUT NIN 1000MEG
C1 NIN 0   1000MEG
.AC DEC 10 1 1000MEG

直流闭环跟随,交流开环
结构是rail-to-rail 输入,第一级是cascode+增益提高,AB类输出

网友:
你输入的是方波吧    。。。

这个好像不太对吧

网友:
恩, 應該是slew rate 不購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是rail-to-rail 输入,第一级是cascode+增益提高,AB类输出”
结构也太复杂了吧!
一般AD的第一级采样用Gain Boost结构,
你竟然用三种结构相结合,两级放大,
响应大信号,phase margin=60 不够,
结构越 ...

我这个是 Analog Test 用的,只做跟随器用
奇怪的是60的相位裕度都不够,而改改补偿电容,相位裕度只有30左右的时候,同样的输入,得到的输出是非常熟悉的波形,高电平,低电平都不振荡,只有上升下降时有过冲,过冲是个阻尼震荡

网友C:
1。看看在GBW的后面有没有gain-peak,就是共轭极点,共轭极点会导致振荡如果增益余量不够的话,
2。瞬态的步长要调小点,因为GBW达到了100MHz,就是nS的建立时间

网友(2008-06-19):
事隔多日再看楼主的id, 难道是同事,请问是CIS组的吗?我是产一的

网友:
其实大家说了很多,不过都没有说到实质性问题!LZ的运放结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的ICMR(共模输入范围)和Output Swing(输出摆幅)不能匹配起来!如果要接成buffer的话必须有很宽的这两个范围!当你的范围不够时,接成buffer的形势强制的改变了你运放的工作点!这样你开环仿真的结果就没有任何意义!我建议你做闭环的仿真,用spectre的Iprobe做,看看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到底怎么样!!

网友:
可能闭环的相位裕度不够啊,你仿真的时候只仿真了 1种情况下的DC,
还有输入管的cgs,cgd你没有考虑。

网友:
AB的输出级在不同的输出摆幅下也有这样的相位余度吗?

网友:
你运放的输出电阻和输入电容所构成的极点在带内了

网友:
应该是输入共模范围的原因吧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请问你的补偿是用的什么补偿方式,RC?如果是RC的话,R是否是MOS的,是不是因为R直接接在输出端?

网友(2009-03-03):
看看了 发现自己很菜

网友(2009-06-04):
你接成缓冲器形式,输入加方波;

这不就是测量SR和ST的电路结构吗?

结果本来就是这样的吧

不然怎么测量SR和ST啊

你改变补偿电容就是改变了SR

这应该不是振荡吧...

PS:如果LZ已解决 请指教    学习中....
       不过结构确实有点复杂

网友(2010-10-13):
有些晕的新手留~

网友:
这么多热心人士啊

网友:
一是sr不够,而是buffer输入端得等效电阻过大,等效电感模型

网友:
AB类输出。。。。。。。。。这个不好搞

网友:
高电平不振荡 低电平振荡 应该就是在低电平的直流工作点下的裕度不够吧

网友:
楼主尝试一下将仿真步长减小,看上出像是仿真步长较大引起的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59°多的相位裕度好吗?只能说一般吧。

网友:
phase margin是小信号的 裕度很高 大信号照样有可能震荡 这个过程分析起来复杂哈
不过你的slew rate明显不够

网友(2011-01-16):
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
Check your gain boost amp. It's likely the gain boost amp frequency response causes the instability.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C:
1。看看在GBW的后面有没有gain-peak,就是共轭极点,共轭极点会导致振荡如果增益余量不够的话,
2。瞬态的步 ...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C:
1。看看在GBW的后面有没有gain-peak,就是共轭极点,共轭极点会导致振荡如果增益余量不够的话,
2。瞬态的步 ...

就是gainboost的共轭极点太靠近GBW,造成稳定性问题,才让SR波形振荡。给gainboost输出加电容,增大gainboost的GBW(即共轭极点频率),完美解决,特来还愿,感谢!

网友:
图中的时间轴也显示出来,这个输入时钟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