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时钟恢复/CDR方面的书?

楼主(2008-05-11):
求助,哪些书比较系统的介绍CDR的原理,方法,谢谢?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以我在公司的经验来说,这方面的资料确实不多,你可以参考器件资料来学习以下,如果要继续了解,就从做相关芯片的器件供应商那里随便找个理由要点吧

网友(2009-07-07):
楼上的建议很好!支持!!!

网友(2011-04-13):
当然是啊

网友(2013-06-20):
确实资料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