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k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11):
谁能告诉我怎么把pdk安装到cadnece里面吗?谢谢

网友:
pdk提供一个工艺库,直接添加不行吗,baidu一下

网友:
pdk文件夹里面有个reference_manua.pdf, 里面有说明。
其实
把pdk包考到用户目录,把用户目录下的cds.lib中加上  INCLUDE <pdk_install_directory>/cds.lib  其中"pdk_install_directory"是那个pdk包的目录。
                 另外:包的名字不要有空格,而且包里的cds.lib打开看下,只留下DEFINE st02./st02(名字可能有差别)即可,其他删掉,不然有warning。

网友:
好像没有标准化的流程,取决于你用的哪个PDK,设计PDK的人确定了怎么安装。
简单的可能加上库就行了,复杂的可能会运行一个安装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解压后,会有readme 文件,告诉你怎么装。
一般会有一个command文件,执行,
根据提示,选择你的工艺参数,诸如Metal layer,cap类型。。。

网友(2010-09-06):
很好的哦哦

网友:
大部分不用安装,顶多include一下。
少数(如xfab)需要安装,因为他们调用的skill文件不在库下面而是在其它文件夹,需要预先load一下。

不能一概而论,一切以readme, user_guide或者install_guide为准

网友(2018-09-27):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