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l!!!

楼主(2008-05-11):
在Hspice_win仿真的时候,出现下面情况:
lic: SENTINEL_KEY mismatched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09-02-26):
我也出来这个问题啦
有高手知道吗 回答下哦

网友(2009-04-11):
没有牛人指点指点吗?
跑小的top时就没有这种情况,但跑比较大的线路时就会出现。

网友(2009-12-09):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仿小的top时没有报告这个,但是仿大的top就会有这个提示,虽然也能继续跑,但是非常费时间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license对规模有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