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配置寄存器

楼主(2008-05-11):
pci9054何时会更新配置寄存器的值,除了上电复位时期?
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2008-11-05):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02-03):
9054应该会有个寄存器中有reload的控制位,如果写1会重新加载EEPROM,也就会重新配置寄存器

网友:
看好2009年经济今年?

怎么办
今年2009年的经济到底如何啊
有见解的朋友请发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