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verilog怎么做语法检查?

楼主(2008-05-12):
systemverilog语法怎么做语法检查? 可以用什么工具察看代码结构,能够类似debussy 看verilog代码一样?

楼主:
自己发现了

debussy 加 -sv 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debussy 的哪个版本可以作systemverilog怎么做语法检查

楼主:
好像不行唉

error可以报出来,没有warning

继续求教

网友(2008-06-16):
用 ModelSim 啊,编译一下就OK了

网友:
MENTOR 的HDL DESINGER不错

网友:
nlint不行吗 ?

网友:
新版本的debussy支持systemc和systemverilog。

网友(2008-08-29):
simulation tool complier一下有错会show出来

网友(2011-11-15):
debussy 加 -sv 参数不行的,打击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我用VCS编译一下,看结果就知道了。如果简单的SV语法,用其他的语法检查工具或许尚可,但是SV中经常使用CLASS,这样仅仅做语法检查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2013-05-26):
用编译器,例如vcs编译和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07):
回复 网友A:

ok,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