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OrCAD中MOSFET模型的选择

楼主(2008-05-12):
各位大虾,请问在OrCAD中自定义MOSFET模型的默认level=3,要是我想用更高级别的LEVEL,比如说BSIM3v3(level7)。是不是只能在.model这个文件中修改?在model editor的parameter set(图形界面)中可以看到,默认为3,但是修改不了?

网友:
文本状态下可以自己指定吧
.model xx nmos/pmos (para1=xxx para2=xxx para3=xxx level=7)?

网友(2012-07-08):
回复 网友A:
这样会显示 invalid model,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8-21):
还没有用到那么复杂的功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