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12SCI求助

楼主(2008-05-12):
一个很简单程序,但不知道什么问题,每次都只收到qf,可正确的应该是qabcdef
#include "DSP28_Device.h"
unsigned char Sci_VarRx[]="abcdef";
unsigned char *p=Sci_VarRx;
unsigned int i=0,j;
unsigned int Send_Flag;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SCIA寄存器*/
    InitSci();

    Send_Flag = 0;

//    #if SCIA_INT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XAINT = &SCITXINTA_ISR;
//        PieVectTable.RXAINT = &SCIRXINTA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开中断*/
        IER |= M_INT9;
  //        #endif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SciaRegs.SCITXBUF='q';
        while(1)
        {
        ;
    }

}
interrupt void SCITXINTA_ISR(void)     // SCI-A
{
    while(*p!='\0')
           {
                       SciaRegs.SCITXBUF=*p;
                        p++;
           }

        PieCtrl.PIEACK.all= PIEACK_GROUP9;
        E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