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S怎么看SVA跑出来的波形?

楼主(2008-05-13):
怎么用VCS看跑出来的SVA的波形?

网友:
virsim中有啊,而且你也可以看log吧

网友(2009-09-18):
呃,我想问的是:怎么启动SVA?

网友:
1. generate vpd file
2. using dve to watch waveform

网友:
晕!看错了

网友A:
add in the initial block of testbench:
$vcdpluson;

compile:
vcs -f rtl_files.lst -lca -debug_all -assert dve -sverilog

run sim:
simv -debug -tbug -gui +vpdfile+vcdplus.v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d in the initial block of testbench: $vcdpluson; compile: vcs -f rtl_files.lst -lca -debug_all -assert dve -sverilog run sim: simv -debug -tbug -gui +vpdfile+vcdplus.vpd

谢谢!

网友(2010-01-29):
it seem that DVE is great

网友:
问一句, IUS如何看sva跑出来的波形呢?哪位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2011-08-02):
用verdi或者用dve都能看,用verdi需要用201004后的版本,06的看不成。dve可以用比较老的版本,

网友:
仰慕一下前辈~

网友(2011-10-01):
tb中设置down查看断言的波形,类似于fsdb,具体语法忘记了

网友(2013-05-19):
verdi  dve  哪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