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Linux环境下调试无线网卡,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8-05-13):
用的是S3C24710的微控制器,WT的无线网卡,打算用串口将内核镜像和根文件系统写入2410的板子内,可是在超级终端中输命令时load flash kernel x时,并没有显示让你选择加载哪个文件,就直接waiting 加载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期待,,,我在redhat linux enterprise 4下安装无线网卡多次都没有成功。主要是内核版本太低。。我用的是2.6.9-11,一般网上可用的驱动都在2.6.10以上,不知道嵌入式和工作站无线驱动有多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