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8051单片机实验板电路

楼主(2008-05-13):
想学单片机,可在网上买实验板又划不来,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帮我,给一个简单的8051电路,看能不能自己动手做一块板子. 先在这里谢了!!!

网友:
买个万用板,芯片用AT89S51,5V电源、地、晶振、复位电路接上,另外接个ISP口,用来写程序,当然需要个写程序的小工具,再做个USB转ISP口的,这个需要网上搜,不知道能写AVR的能不能写AT89S51。我也没做过,正尝试做一个。http://www.ullihome.de/index.php/USBAVR-ISP-Download#USB_AVR-ISP_mini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032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ISP下载线&bbs_id=1003去看看,我也在研究。

网友(2008-12-26):
北航的书有好多实例

网友(2009-03-13):
就是一个最小系统吗,很简单,接上电源,晶振,外加几个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