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I总线的J2连接器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08-05-13):
我在做基于PXI的数据采集卡,在画硬件图的时候,对于J2连接器的信号 不知如何处理,我的数据宽度为32位。知道的朋友说说啊

楼主:
最近查了有关资料,作以后总结(如果有误请高人批评指正):
CoacPtCI信号的处理
(1)HEATLHY#。这个信号接入热插拔电源控制芯片的PowerGood#引脚,用来向总线报告芯片的状态,同时需要通过接1.2K的电阻上拉至预充电电源
VIO。
(2)BD_SEL#。接入热插拔电源控制芯片的ON#引脚,用来控制芯片的上电状态,同时需要通过接1.2K的电阻上拉至预充电电源
VIO。
(3)ENUM#。这个信号是用于热插拔控制的信号,直接从PCI9054的输出引至J1连接器的C25脚,需要通过一个10K的电阻上拉至VCC
PXI信号的处理:
(1)PXl_STAR:星型触发信号从连接器串接一个10Ω接入双向缓冲器74LVTH16245A,缓冲器输出到FPGA,当需要使用触发信号时通过FPGA编程输出和形成组合逻辑对本地的控制。
(2)PXI_CLK10系统参考时钟信号,通过串接一个10Ω引入FPGA的时钟输入引脚,为本地提供时钟信号。
(3)PXI_TRIG[0..7]触发总线信号。为了保持接口的通用性,将这8个触发信号同样引入FPGA,通过FPGA编程控制采用哪一路或哪几路信号触发本地电路。
(4)PXI_LBR[0..12]PXI_PBL[0..12]:局部总线信号。由于PXI主要用于传输模拟信号,所以这些信号没有加任何处理,直接引入模块上的一个双列插座上,预留给应用电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