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 Jnny_CN 提供的源码 修改了了10M 44B的版本

楼主(2008-05-14):
Now download file from net to 0xC008000...
Mini TFTP Server 1.0 (IP : 192.168.1.104 PORT: 69)
Type tftp -i 192.168.1.104 put filename at the host PC
Press ESC key to exit
Starting the TFTP download...
.......
Received 3CCE4 bytes success
Run program from 0xC008000
Set boot params = root=/dev/rom0 console=ttyS0,115200 devfs=mount

Uart Initial OK !

Target Initing

注意由于本程序使用了中断,所以必须将本项目的目标代码烧写入Flash的0地?
这样Flash中才有中断向量,不过只需要烧入一次就行了,以后JTAG调试或网口下载运行本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使用netload或者是comload下载本目标代码到SDRAM,然后用Prog 0烧写代码到Flash(不覆盖0地址跳转指令)

OS Initing
OS Time setting
OS Version: 285
OS Starting

==================111======================
Task led is running!
Task main is running!

+++++++++++++++++++++++++++++++++++OSCPUUsage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