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手机中射频功率放大器输入、输出信号波形的电压摆幅?

楼主(2008-05-14):
现正在设计一款GSM HPA芯片,但对GSM系统了解不多。根据GSM的调制方式,只知道输入到HPA的是一典型功率为0dbm的恒幅调频正弦波。但这一输入信号的电压幅度在什么范围,与电源电压的相对关系如何?

还有,HPA输出到发射天线的输出信号是一功率从5dbm到30dbm可变化的射频正弦信号。那么这么大范围的功率变化,是通过改变输出信号的摆幅来实现的吗?典型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输出波形的幅度相对于电源电压怎样?

HPA的输出匹配网络是不是有变压器的作用,这样的话一般大小的输出功率的输出摆幅就可以数倍于电源电压。

我对GSM的一些理解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互相讨论。

哈哈!问题有点多,请各位RF高手多多指点指点!

楼主:
自己顶!
大家怎么想的,随便说说

网友:
偶是菜鸟

楼主(2008-08-02):
希望友人回答

网友:
我觉得你要做GSM的东西首先就必须了解GSM规范,PA的输出在900M到1800M,指标都是在频谱仪上,这个电压摆幅还真不知道怎么看,另外你还得了解Transceiver的大概指标,否则你做了个PA ,没有一个Transceiver能配套,做了也白做

网友:
另外,GSM PA 的输出至少要能达到35dbm ,因为输出功率要能承受天线开关的衰减

网友(2014-01-22):
回复 网友A:

    35dBm好高啊

网友:
GSM的PA35dbm还是要的

网友(2016-07-12):
偶也想知道啊!!!36dbm等效到DC幅度都有17.76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