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交换周期

楼主(2008-05-15):
PCI协议中规定了一个交换周期,但交换周期中,究竟是谁驱动相应的信号线呢?不明白,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08-12-03):
同样想知道

网友:

思考了一下,好像也不是很明白,把我自己的理解说一下
      PCI总线信号一般都在时钟上升沿驱动,交换周期一般就是相应的总线的驱动由前一个设备转到后一个设备,
比如,在PCI读交易期间,在整个交易期间FRAME /IRDY /CBE 信号都由主设备驱动,在地址期时主设备还驱动AD信号线,
地址期之后紧跟着一个交换周期,此时AD总线的驱动权由主设备交到从设备,在交换周期后的下一个时钟沿时从设备
会把主设备要读的数据放到AD总线上
      在一次PCI交易结束后,也有交换周期,相应的总线信号或者移交给其他设备驱动,或者被上拉
      板上一般都有上拉的设计,平时空闲的时候,除AD/CBE外的大多少信号会被上拉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