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LVS后生成的 .sp 文件,怎么没有端口信息?

楼主(2008-05-15):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 LVS rule里的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对呀?
做完LVS之后,生成的.sp文件没有端口信息。
另外,做完PEX之后,生成的.lvs.netlist文件中,也没有端口的信息(不知道和.sp文件没有端口信息,有没有关系)
下图是一个INV.sp的网表。不但INV.sp没有端口信息,其它所有的.sp文件也没有端口信息。
谢谢回答。[localimg=400,231]1[/localimg]

网友:
你的 RULE 中有没有定义 PORT TEXT,层号与你加标签使用的层是否一致?

网友(2011-08-04):
Here is the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