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大功率合成器?

楼主(2008-05-15):
我们需要上千瓦的功率合成器,哪里有卖的!谢谢了@!

网友(2008-12-01):
这么大功率的,怎么做啊?是不是用腔体偶合才能实现啊?

网友:
你的工作频率和带宽是几多?

网友(2008-12-31):
这个功率太大了

网友:
我们能做,给个指标。如:频率范围(带宽),损耗等。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出什么价格

网友:
上千瓦的功率合成器。。。。。。。。 这么大?要定做的吧

网友:
用一般的阻抗变换电路就可以实现,是不是CW?频率在1G以下可以用瓷芯

网友(2009-05-02):
空间合成

网友:
我们就是做这方面的
频率?带宽?体积?
射频宽带大功率放大器模块与相关产品:合成器、滤波器、电子开关等
(RF wide-band high-power amplifier module)
1、频率(frequecy):(1.0~600MHz  (如:1.0~30MHz、30~88MHz、 88~108MHz、 100~400MHz 、30~400MHz、30~512MHz、100-500MHz、400-600MHz、1-600MHz等);
2、输出功率(output power):1~3000W ;
3、输入驻波(Input VSWR):≤2:1
4、增益(Gain):按要求来设计;
5、效率(efficiency):>30% ;
6、杂散(Harmonics) >80dBc 、奇次谐波>10dBc、偶次谐波 >15dBc ;
7、三阶互调(IMD3)>30dBc ;
8、源阻抗(Input/output impedance):50欧;
9、负载(Load) 3:1 正常工作. ∞:1 10Ms;
10、电源电压(Supply Voltage):7.5V、12V、24V、28V、48V;
11.工作温度(Operating Temperature):-40℃~+80℃;
12. 储存(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55℃~+85℃;
13、可根据要求增加辅助功能,如:
  a、带ALC、AGC,
  b、正反相功率检测,
  c、驻波保护、温度保护、过载保护、开短路保护等,
  d、加低通、带通LC滤波器,使功放的谐波抑制>60dB,
  e、加天线收发开关转换,
15、联系方式: qq:705366232
               TELL:0573-82088425转6364 徐先生
                     0573-82106695  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