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ram写不进数?

楼主(2008-05-15):
请教:我在仿真q2生成的块ram时,功能仿真能把数写进去,改成时序仿真时就出现警告warning:simulataneous write to memory block address 0 at time xxns in vector source file--data is invalid in memory block,写不进数,请问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check your source file data

楼主:
怎么检查啊?我现在是往ram里面写数,和原有的数据有关系么?我试过了,不管对ram是否用mif文件初始化,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能不能把代码贴出来呢?

网友:
把代码贴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