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libre

楼主(2008-05-16):
最近小菜我用Calibre 做LVS
用Astro做LVS时一切OK,没有任何错误及warning,但是在用Calibre做的时候却提示nothing in layout!
没有任何的error,只有少数几条 warning
郁闷中,各位高手请指点!

网友:
把你的warning贴出来看看

网友(2009-08-13):
gds 出来的时候错了吧

网友:
在gds的导出导入过程中可能出错。记得导出导入时是否要设定tech file 及map file。

网友(2009-10-01):
数据有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