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存文件系統詳解

楼主(2008-05-16):
閃存文件系統詳解

网友(2009-01-07):
好东东,谢谢了

网友:
华恒机械半自动型切片机,刨羊肉片机,刨肉机垃圾广告

华恒机械提供该设备结构紧凑、外形美观、操作简便、效率高、耗电小、清洁保养容易、安全卫生,切肉效果均匀并可自动成卷状,采用进口意大利刀片及皮带及带有独有自动润滑装置,功率强大,是宾馆、酒家、食堂、肉类加工场等单位所不可缺少的肉类加工机械。
适合切无骨肉类和其它类似榨菜带有弹性的食物,把原材料肉切成肉片等

自动型切片机 刨羊肉片机 刨肉机 1850元
货号:SY-QP01
外型尺寸(mm) :520×465×430  刀片直径(mm) :ф250
最大矩形切割尺寸(mm)  :230×130
最大圆形切割尺寸(mm) :ф130
切片厚度(mm) :0-15   切片速度(次/分) :35
电机功率(W) : 200  电    压(V) :   220
频    率(Hz) :50     重    量(Kg) :25

全自动型切片机 刨羊肉片机 刨肉机 3950元
货号:SY-QP02
额定电压:~220V
    额定频率: 50Hz
    额定输入功率:700W
    重量:50Kg
    外形尺寸:520*465*430(mm)
    刀片直径:φ250(mm)
    最大矩型切割尺寸:200*100(mm)
    最大圆形切割尺寸:φ100(mm)
    切片厚度: 0~14(mm)

网友(2015-01-13):
來瞭解一下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