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up 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08-05-17):
setup timing violationencounter 从 timeDesign -prePlace 开始,setup timing slack 有 -15ns, 一直到 postroute, setup timing violation 修复不了,我对 timing anasysis 不熟悉,请各位帮忙看看那里有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prePlace.summary

+--------------------+---------+---------+---------+---------+---------+---------+
|     Setup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WNS (ns):| -15.355 | -1.650  | -0.365  | -7.044  | -6.639  | -6.639  |
|           TNS (ns):|-170.314 | -36.096 | -1.303  |-108.463 | -52.836 | -52.836 |
|    Violating Paths:|   81    |   50    |   11    |   24    |    8    |    8    |
|          All Paths:|  11180  |  11065  |   379   |   27    |    8    |   76    |
+--------------------+---------+---------+---------+---------+---------+---------+
Density: 0.000%
Real DRV (fanout, cap, tran): (0, 2, 0)
Total DRV (fanout, cap, tran): (0, 5, 24)
------------------------------------------------------------
***************************preplace_all.tarpt
*info: Report constrained paths
*      Path type: max
*      Format: long
*      Operating Condition: ss_1v62_125c
*      Process: 1.0000
*      Voltage: 1.6200
*      Temperature: 125.0000
*      Time Unit: 1ns
*      Capacitance Unit: 1.000000pf
--------------------------------------------------------------------------------------------------------------------------
Path #: 1
Startpoint: sg128_core_i_sg128_handler_i_sg128_handler_mcuif_i_fc_pwrcntl_reg__2__0/Q
            (clocked by clk60mhz F)
Endpoint: phy_and_bist_i_usb20phya/SUSPENDM
            (clocked by clk_ideal R)
Data required time: 16.000
Data arrival time: 31.355
Slack: -15.355 ( VIOLATION)
Object name                              Delta f/r (ns)  Sum f/r (ns)    Slew (ns)        Load (pf)       Cell Location (um)
--------------------------------------------------------------------------------------------------------------------------
phy_and_bist_i_usb20phya CKSIE60         0.000f/-r       12.000f/-r      0.000f/0.000r   0.025           (0.00, 291.87)
U193 A->Y (INVX2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0.018           (0.00, 0.00)
sg128_chip_globalcntl_i_U92 A->Y (AND2X2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0.024           (0.00, 0.00)
sg128_chip_globalcntl_i_U78 B0->Y (AOI22X1M)
                                         0.000f/-r       12.000f/-r      0.000f/0.000r   0.023           (0.00, 0.00)
sg128_chip_globalcntl_i_U32 A->Y (INVX2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0.024           (0.00, 0.00)
sg128_chip_testcntl_i/U51 A0N->Y (OAI2BB1X4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9.322           (0.00, 0.00)
sg128_core_i_sg128_handler_i_sg128_handler_mcuif_i_fc_pwrcntl_reg__2__0 CK->Q (SDFFRQX1M)
                                         0.481r/-f       12.481r/-f      0.000r/0.000f   0.008           (0.00, 0.00)
U14979 A->Y (INVXLM)                     0.082f/-r       12.563f/-r      0.125f/0.144r   0.004           (0.00, 0.00)
U16794 A0->Y (AO22XLM)                   0.293f/-r       12.855f/-r      0.089f/0.121r   0.003           (0.00, 0.00)
phy_and_bist_i_usb20phya SUSPENDM (MSU105V13)
                                         0.000f/-r       12.855f/-r      0.106f/0.109r   0.003           (0.00, 291.87)
phy_and_bist_i_usb20phya SUSPENDM (MSU105V13) "set_output_delay"
                                         18.500f/-r      31.355f/-r
--------------------------------------------------------------------------------------------------------------------------
Path #: 2
Startpoint: sg128_core_i_sg128_handler_i_sg128_handler_mcuif_i_fc_flashif_deative_reg/Q
            (clocked by clk60mhz F)
Endpoint: fale
            (clocked by clk60mhz F)
Data required time: 27.000 (minus uncertainty: 1.000)
Data arrival time: 34.044
Slack: -7.044 ( VIOLATION)
Object name                              Delta f/r (ns)  Sum f/r (ns)    Slew (ns)        Load (pf)       Cell Location (um)
--------------------------------------------------------------------------------------------------------------------------
phy_and_bist_i_usb20phya CKSIE60         0.000f/-r       12.000f/-r      0.000f/0.000r   0.025           (0.00, 291.87)
U193 A->Y (INVX2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0.018           (0.00, 0.00)
sg128_chip_globalcntl_i_U92 A->Y (AND2X2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0.024           (0.00, 0.00)
sg128_chip_globalcntl_i_U78 B0->Y (AOI22X1M)
                                         0.000f/-r       12.000f/-r      0.000f/0.000r   0.023           (0.00, 0.00)
sg128_chip_globalcntl_i_U32 A->Y (INVX2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0.024           (0.00, 0.00)
sg128_chip_testcntl_i/U51 A0N->Y (OAI2BB1X4M)
                                         0.000r/-f       12.000r/-f      0.000r/0.000f   9.322           (0.00, 0.00)
sg128_core_i_sg128_handler_i_sg128_handler_mcuif_i_fc_flashif_deative_reg CK->Q (SDFFRHQX8M)
                                         0.273f/-r       12.273f/-r      0.000f/0.000r   0.033           (0.00, 0.00)
U231 A->Y (DLY1X1M)                      0.751f/-r       13.024f/-r      0.082f/0.112r   0.058           (0.00, 0.00)
U232 A->Y (CLKINVX8M)                    0.138r/-f       13.162r/-f      0.880r/0.758f   0.029           (0.00, 0.00)
U233 A->Y (BUFX24M)                      0.158r/-f       13.320r/-f      0.160r/0.170f   0.108           (0.00, 0.00)
sg128_core_i_U23 B->Y (NOR2BXLM)         0.077f/-r       13.397f/-r      0.077f/0.102r   0.003           (0.00, 0.00)
sg128_chip_testcntl_i/U311 A->Y (AND2X2M)
                                         0.200f/-r       13.597f/-r      0.084f/0.197r   0.012           (0.00, 0.00)
U442 AN->Y (NOR2BX12M)                   0.142f/-r       13.739f/-r      0.104f/0.143r   0.003           (0.00, 0.00)
U213 A->Y (DLY1X1M)                      0.845f/-r       14.584f/-r      0.046f/0.076r   0.072           (0.00, 0.00)
fale_pad OEN->PAD (PBL8R)                11.460f/-r      26.044f/-r      1.518f/1.764r   46.959          (1593.69, 652.00)
fale                                     0.000f/-r       26.044f/-r      21.750f/19.969r 46.959
fale "set_output_delay"                 8.000f/-r       34.044f/-r
--------------------------------------------------------------------------------------------------------------------------
******************************preplace.slk
# Format: clock  timeReq  slackR/slackF  setupR/setupF  instName/pinName   # cycle(s)
clk60mhz(F)->clk_ideal(R) -2.500   */-15.355       */18.500        phy_and_bist_i_usb20phya/SUSPENDM    1
clk60mhz(F)->clk60mhz(F) 19.000   */-7.044        */8.000         fcle    1
clk60mhz(F)->clk60mhz(F) 19.000   */-7.044        */8.000         fale    1
idealclk_uninand(F)->xfrd_n(F) 26.500   12.259/*        0.000/*         sg128_core_i_sg128_handler_i_sg128_handler_uninand_i_U228/B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639        */4.000         xfio4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639        */4.000         xfio6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639        */4.000         xfio5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639        */4.000         xfio3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639        */4.000         xfio7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626        */4.000         xfio0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538        */4.000         xfio1    1
idealclk_uninand(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6.476        */4.000         xfio2    1
clk60mhz(F)->clk60mhz(F) 19.000   */-6.164        */8.000         fce1_n    1
clk60mhz(F)->clk60mhz(F) 19.000   */-5.472        */8.000         fce0_n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4.169/*        0.000/*         sg128_core_i_U24/B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75/A1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76/A1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74/A1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77/A1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73/A1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79/A1    1
clk60mhz(F)->idealclk_uninand(F) 20.000   */-4.891        */4.000         xfrb_n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78/A1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652        */0.000         sg128_core_i_U80/A1    1
clk60mhz(F)->xfrd_n(R) 18.500   */6.072         */0.000         sg128_core_i_U14/B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929        */0.000         sg128_core_i_U79/A0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937        */0.000         sg128_core_i_U74/A0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937        */0.000         sg128_core_i_U75/A0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955        */0.000         sg128_core_i_U73/A0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955        */0.000         sg128_core_i_U77/A0    1
clk60mhz(F)->xfrd_n(F) 26.500   */13.961        */0.000         sg128_core_i_U76/A0    1

网友:
看上去很高深

网友(2010-02-02):
的 等等等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 2# e_future

网友:
the description“phy_and_bist_i_usb20phya CKSIE60”in path 1 relates to an original delay " 12.000f/-r " and an output delay "18.500f/-r", the sum of them is 30.500ns.  but the required time is "16.000ns" which means that even path 1 is 0 delay , the slack is -14.500ns.
change your constraints and set  reasonable values for the input delays and output delays and you will resolve this problem.

网友:
7#说得对。明显约束不合理。怎么可能修复得了

网友:
Startpoint: sg128_core_i_sg128_handler_i_sg128_handler_mcuif_i_fc_pwrcntl_reg__2__0/Q
            (clocked by clk60mhz F)
Endpoint: phy_and_bist_i_usb20phya/SUSPENDM
            (clocked by clk_ideal R)

这两个是同一个clock?如果不是有可能是false path,design里面要保证不会有synchronization的问题

网友:
constraint shall be optimized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violation,然后我就将对应的INPUT端口的set_drive设置的大一点儿,或者将OUTPUT端口的set_load设置的小一点,然后就没有violation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2011-12-26):
好像没讲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