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输出失真的问题

楼主(2008-05-17):
全差份两级运放 第一级为折叠共源共栅 第二级为甲类输出 补偿后相位裕度为65度,最后的输出正弦波形顶端不平滑(无震荡), 波形出现类似折线的现象,请问高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3-15):
正常的运放如果放大倍数足够大的话,输出的正弦瞬态波形应该有点平的,你那种现象会不会是瞬态仿真的时候点数不够,你可以将步长设小一点~~~~

网友:
信号太大而饱和吗?
LZ能贴图上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