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hb master 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我写了一个ahb的master,用vip验证时,vmt的monitor总是提示一个错误,代码为ERRMTRANS1,错误出现在这种情况:
master在clk的上升沿采到了grant信号,于是开始送出htrans/hburst/haddr/hsize,接着grant变低了,但是master的这个传输还是要完成的,即使是被delay了(没有被split/retry),接下来master等待 grant信号,但是monitor会在grant信号变高前一个沿报错:master illgeally canceled a SEQ or Nseq transfer.
数据读写是对的,因为slave也是 vmt的,但是这个错误到底是这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它提示是违法 amba协议的 3-22,但是翻开协议也看不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了解的人指点,非常感谢!
由于是在公司做的,所以不能截个波形下来,如果大家看不明白我再想办法画个波形 。

网友(2009-01-29):
在Master被grant时应该已经发送busreq信号了(除非该Master为默认Master),而htrans/hburst/haddr/hsize应该在发送busreq时就已经发送了,而不是Master在检测到Grant后再发送htrans/hburst/haddr/hsiz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