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uartus II 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设计了一个16位加法器,在这个例子中adder16模块调用了另一个通用加法器adder模块。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dder.v"
module adder16(cout,sum,a,b,cin);
output cout;
parameter my_size=16;
output[my_size-1:0] sum;
input[my_size-1:0] a,b;
input cin;
adder my_adder(cout,sum,a,b,cin);
endmodule

下面是adder模块代码:
module adder(cout,sum,a,b,cin);
parameter size=16;
output cout;
output[size-1:0] sum;
input cin;
input[size-1:0] a,b;
assign {cout,sum}=a+b+cin;
endmodule
编译仿真时有两个源文件:adder.v和adder16.v,请问建工程时工程名和顶层文件的实体名该如何命名?我命名为adder16或者adder都不行,编译时总出错,不晓得什么原因,编译时有提示:
Error (10228): Verilog HDL error at adder.v(1): module "adder" cannot be declared more than once
Error (10112): Ignored design unit "adder16" at adder16.v(3) due to previous errors
一个工程难道只能有一个文件而不能添加其他的吗?求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
hi

我是刚接触verilog,用quartus软件编译运行。你把前面哪个include"adder.v"取消,project name 定义为“adder16",实体名也是adder16. 运行就可以成功。

楼主:
谢谢了,呵呵,我再试试

网友:
工程名好像要与模块名一致

网友:
工程名和模块肯定要一致,这个在新建工程时命名时已经明确提到。同样刚开始上路,加油!

网友:
把include那句去掉,2个文件都加到工程

或者只把有Include那个文件加工程,另一个从工程包含的到文件中去掉

网友:
不错,终于可以往下做了。

3Q

网友:
可以让顶层文件名=工程名=module名。

网友(2011-02-20):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啦  谢谢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