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一下前仿真和后仿真的区别

楼主(2008-05-18):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前仿真是指综合之前的仿真,后仿真是指综合和布局布线之后的仿真。个人觉得前仿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是不是经常可以不用做前仿?quartus中全编译以后做的仿真应该叫做后仿真吧?谢谢各位大侠。刚开始学习有点不知所措了。

楼主:
不知道我的上述理解是否正确,请高人赐教。

网友:
你说的前仿和后仿就是指pri_sim和post_sim吧,
pri_sim的作用:验证asynchronous interface

网友:
随便找一本FPGA或ASIC设计方面的书都会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解释

楼主:
但是我觉得用verilog写的代码,如果按书上所说。不经过编译是不能仿真的,那前仿真从何说起,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我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学习一下!

楼主辛苦了!学习一下!

楼主:
呵呵,一样了。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收获不小啊!我没有把模块放到仿真环境中考虑。

网友:
前仿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功能仿真,是RTL级的仿真,对象是verilog代码,其作用是验证RTL代码功能的正确性。后仿真是综合布局布线后的时序仿真,对象是电路网表,也就是电路级的仿真,仿真是加入了sdf文件的。某种意义上说后仿真在现在的大规模设计上才是可以去掉的,一是因为现在的芯片规模很大,动态的时序仿真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仿真一次几天时间已经算短的),二是形式验证和STA已经将后仿真所能完成的任务拆开来完成了。

楼主:
形式验证和STA是怎么完成的?有专门的软件吗?刚开始学有很多的专业术语还是不知道,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为什么动态的时序仿真会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几天?那肯定是大规模的设计了。

网友:
大概明白了...不过这个实际中体会大概就好吧?

网友(2011-03-11):
回复 楼主:

    前仿一般以来验证所设计的逻辑;后仿一般验证物理实现是否能正确实现逻辑功能

网友:
    这个说得简洁明了!

网友(2011-09-23):
回复 网友A:

    形式验证和时序分析都是专门的工具的,分别是:formality和primtime(PT),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2012-09-24):
解释的挺好的

网友(2020-05-15):
2008.09版本不知道谁有正确的license.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