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如何将matlab中的数据结果保存成文件

楼主(2008-05-18):
如题。
因为设计中需要将matlab中的数据取出拿到ModelSim中仿真,请问如何才能将matlab'中的结果保存成文件(最好是.txt文件,其他格式也可以)。
谢谢!

网友:
用fopen,fprintf,fclose等命令,具体的可以查阅matlab 的help

网友:
跟C 类似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数组 将要保存的数据 先存进数组 再将数组的数输出

网友(2010-08-29):
help save
save -ascii

网友(2010-12-11):
复制粘贴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1-03-09):
我一般用save命令,具体help 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