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BJT的版图结构分析!

楼主(2008-05-18):
一个bicoms工艺的三极管版图结构,普通的是外围只有一圈隔离环,可有的结构是在这一圈隔离环外面有一圈n+环,在n+环外围还有一圈隔离环(也就是说p+环),最里面的一圈隔离环没有接任何东西,最外围一圈接的是低电位,请给个解释:为什么这样画,目的是甚么,甚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么画,谢谢!

网友:
bicoms的BJT三端可以接不同电位!

网友:
可能是p外延吧! 最好把版图给贴上来,便于分析

网友(2008-09-14):
由于bjt有可能要接三个电位,为了防止漏电以及latch-up,要加几个环割开

网友(2010-02-01):
没有照片确实说不清楚

网友(2013-06-27):
没图确实没法说个BJT……

网友:
08年的帖子了。。。

网友(2022-12-08):
。。。古老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