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spice仿真时遇到错误类型,望高手鉴定

楼主(2008-05-19):
在用spice仿真时,仿真不能通过,output log提示出现以下错误
error:i or o follows a number on a line could be a bad character as component unit
自己检查没有发现有单元或者连线用数字作命名的开头
现在还搞不清为什么 盼高手解答

楼主:
先自己占个沙发

网友:
检查一下参数的设置?

网友:
最好能提供相关的netlist和deck file,或者有出错时出现在screen 上的信息,output log信息太少

网友:
能够提供netlist最好了
其实自己细心一点找还是能找到问题的

对照manual吧

网友:
是不是单位的问题啊

网友:
瞧瞧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行:
R1 1 2 100ohm
我指的就是那个ohm,如果有,要么去掉,要么改为_ohm之类的。

网友:
可能命名有問題, 或是值超過限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