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ClassAB PA的级间匹配问题

楼主(2008-05-19):
各位好,
       请教几个问题:
     我PA的一些基本规格如下,您看设置的是否合理?
最终目标:ClassAB 类输出功率保证15dBm,电源电压1.8V。
功率级:
                结构:共源共栅 ClassAB
             输入功率:5dBm
             功率增益:10dB
             输出功率:15dBm

             输入电压摆幅:1V
             偏置电压:1V
             偏置电阻:10Kohm
             输入阻抗:等效为6.5Kohm电阻和166fF电容并联

驱动级:
             结构:共源共栅ClassA

                输入功率:-10dBm
             输入电压摆幅:0.2V
             功率增益:16dB
             输出功率:6dBm
             偏置电压:1V
             偏置电阻:10Kohm
             输出阻抗:等效为4Kohm电阻和373fF电容并联

我现在的问题是:
          1. 功率、增益分配得是否合理?
             2. 是否可以通过调节直流偏置电阻来控制功率级的输入阻抗(没有源简并电感)?
             3. 功率级输入阻抗和驱动级的输出阻抗的阻抗匹配,是否需要用电感(驱动级的电源和输出端之间)将
             166fF+373fF的电容谐振掉?但是这样的电感将很大>10nH,IC很难实现啊!

网友A(2019-03-30):
好多年前的帖子了,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看过,问一下楼主。输出级15dBm,增益能做到10dB吗,我输出级1dB压缩点做的是15dBm,然后增益就感觉低很多啊,只有8-6dB,频率大概20G左右。5G带宽,
2.增益平坦度也不够。怎样提升增益平坦度呢。
3.级间匹配要怎么做,都匹配到50Ω还是直接上一级的输出匹配到下一级的输出的共轭。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的帖子了,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看过,问一下楼主。输出级15dBm,增益能做到10dB吗,我输出级1dB压缩 ...

请教一下,我目前也在做类似的,提高增益平坦度有什么好的手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