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WR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请教达人,现在要用耦合微带线做一个带通滤波器,但对AWR刚刚接触,不知道该用什么元件,奇偶特性阻抗已经都算好了的

楼主:
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2008-12-01):
要告诉是什么频率的啊?因为频率低的,用电容和电感等,微波的可以用微带线。当然还可以到外面的单位定制声表滤波器。

网友:
现在谁还手算啊!?
一般的软件综合后在优化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Genesys软件,进行滤波器综合吧

网友:
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试一试啊

网友:
用耦合微带线做带通滤波器,当然是用耦合微带线咯.

网友(2011-03-15):
我是来学习的 - -!

网友(2011-05-01):
去 project里面找元器件。建议你看看example。

网友:
AWR中有相同的例子,可参考.

网友(2011-08-25):
我來這學習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感覺很難使用

网友:
肯定是选择  microstrip line里面的器件了

网友(2013-10-24):
综合后优化各个有关参数应该比较快,不用手工计算的好,呵呵。

网友:
哦对了,我也是来学习Microwave/EM设计软件的,很有收获。

网友:
用耦合微带线做超小尺寸定向耦合器. 在UMTS/LTE PA设计中极其实用。

网友:
用MWO 微带线中的MCLIN

网友(2014-11-03):
有没有什么好的滤波器综合软件推荐一下

网友(2014-12-16):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5-01-31):
在genesys或者ADS综合后再导到AWR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