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elsim后仿真好几天都没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后仿时出现如下问题:
# ** Error: E:/Program Files/quartus60/eda/sim_lib/flex10ke_atoms.v(334): $hold( posedge clk &&& reset:14221 ns, datain:14221 ns, 2 ns );
#    Time: 14221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top/u1/\I0|out~2_I\/lereg
# ** Error: E:/Program Files/quartus60/eda/sim_lib/flex10ke_atoms.v(334): $hold( posedge clk &&& reset:14221 ns, datain:14221 ns, 2 ns );
#    Time: 14221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top/u1/\I0|out~I\/lereg
# ** Error: E:/Program Files/quartus60/eda/sim_lib/flex10ke_atoms.v(334): $hold( posedge clk &&& reset:14231 ns, datain:14231 ns, 2 ns );
#    Time: 14231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top/u1/\I0|out~2_I\/lereg
# ** Error: E:/Program Files/quartus60/eda/sim_lib/flex10ke_atoms.v(334): $hold( posedge clk &&& reset:14231 ns,

咋看是时序问题,但没发现什么问题。从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搜到答案。望后仿高手指教。

楼主:
刚解决了。呵呵。
是设计文件的问题。
偶换了个设计,其他用相同的设置,可以跑通。
但最终也只知道是时序冲突,至于怎么从根本上解决还不很清楚。

网友(2009-09-21):
你好,小弟最近做后仿也遇到同样错误,仿真波形出现不定态,不知您现在明白了没,望赐教,谢谢!!

网友:
setup time violation。始终太快了?还是直接连接的register?hold time 不够?

网友:
说明你的设计时序有问题

网友(2009-11-17):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ERROR是WARNING,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holdtime要求2ns...也太神奇了吧

如果是ASIC设计肯定是你反标SDF的问题。

但是看文件夹,是用altar的FPGA?那库文件做的也太那个啥了吧

网友:
reset信号产生的有点问题,和clk产生冲突了。如果是异步复位的话,在testbench中将reset信号移动一下即可。如果是同步复位,那这个reset和clk就靠得太近了。要错开一点。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A:

    您好!可以告诉我您是怎么解决的吗?QQ“531249942,谢谢

网友(2012-02-06):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后仿真出现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可以告诉我行吗?我也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