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執行LVL的問題~

楼主(2008-05-19):
這幾天在RUN幾個LVL,雖然有嘗試一些方法了:

1.利用COMPARE_GDS-->在同一DESIGN RULE是沒問題了(LAYER相同)~但現在因有兩個不同的檔案(layer不同)好像就不能使用COMPARE_GDS這個指令了~我有試過STREM OUT時把LAYER都設成相同~但結果還是不行~於是嘗試使用自己寫COMMAND FILE~

2.寫法如下

LAYOUT BUMP2 200
LAYOUT PATH "new.gds"
LAYOUT PRIMARY "new"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PATH2 "old.gds"
LAYOUT PRIMARY2 "old"
LAYOUT SYSTEM2 GDSII

DRC RESULTS DATABASE "./compare.gds"
DRC SUMMARY REPORT "./compare.sum"

LAYER   od_1      2
LAYER   nw_1      1
LAYER   po_1      3
LAYER   np_1      39
LAYER   pp_1      4
LAYER   co_1      5
LAYER   m1_1      6
LAYER   v1_1      15
LAYER   m2_1      16
LAYER   v2_1      51
LAYER   m3_1      50
//LAYER   v3_1      123
LAYER   PV_1      7
LAYER   RW_1      23

LAYER   od_2      1
LAYER   nw_2      12
LAYER   po_2      71
LAYER   np_2      42
LAYER   pp_2      52
LAYER   co_2      92
LAYER   m1_2      111
LAYER   v1_2      121
LAYER   m2_2      112
LAYER   v2_2      122
LAYER   m3_2      113
//LAYER   v3_2      123
LAYER   PV_2      131
LAYER   RW_2      24

diff_OD {XOR od_1 od_2}
diff_NW {XOR nw_1 nw_2}
diff_PO {XOR po_1 po_2}
diff_NP {XOR NP_1 np_2}
diff_PP {XOR pp_1 pp_2}
diff_CO {XOR co_1 co_2}
diff_M1 {XOR m1_1 m1_2}
diff_V1 {XOR v1_1 v1_2}
diff_M2 {XOR m2_1 m2_2}
diff_V2 {XOR v2_1 v2_2}
diff_M3 {XOR m3_1 m3_2}
//diff_V3 {XOR v3_1 v3_2}
diff_PV {XOR PV_1 PV_2}
diff_RW {XOR RW_1 RW_2}

但為什他都只讀到第一個檔案而已~第二個檔案他layer都是0?
是還要設定什麼?

請各位知道的前輩能幫幫忙~謝謝

网友:
不会,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2-02-08):
回复 楼主:

LZ,您好,你的LVL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正在用calibre执行lvl,但是,我是个菜鸟,您能帮忙介绍一下lvl的过程以及runset文件的形式吗?小弟先谢谢您了。

网友:
看不懂你ㄉ問題
跑不出結果嗎 ?

把LAYOUT BUMP2 200
改成LAYOUT BUMP2 1000
會把 layout2 的 gds 加1000號

寫在 LAYOUT SYSTEM2 GDSII
下面一行 比較思考邏輯比較順
LAYER   od_2      1
要改成 LAYER   od_2      1001
在做
diff_OD {XOR od_1 od_2}
希望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