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信号通过变压器加OFFSET?

楼主(2008-05-19):
大家好 :
我以前没有 使用变压器的 经验(除了电源),目前我需要测量负载电流大小,我在50HZ电源线路中串联一锰铜电阻丝,获取电压Vsensor。
但是我使用的 ADC的 输入范围为正。所以我需要将Vsensor耦合到一个2.5V的电压上。但是因为信号的频率很低,而且电压值较小(最低才几个mV),
我不知道选用哪种transformer合适。
请各位指教。谢谢啦。

网友(2009-03-04):
帅哥,你的设计完全不对吧,你直接设计一个电流互感器不就可以了么?后面再加运放,将它抬高到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