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r求助

楼主(2008-05-19):
今天安装cadence ,把安装好了的机器上的IC5141利用命令:tar -cvf 打包,然后考到我的机器上再利用tar -xvf 解包,结果发现解完后敲icfb&说没有此命令,检查后发现好些东西都没有考过来(与原机器上的IC5141相比)

请问下这样安装有问题,还是考的有问题,请大家指点
如果可以直接从已安装好的机器上打包考过来解包就能用的话,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怎样的?请指教

网友:
考的没问题,可能没考好;另外软件需要安装才能用,还有些设置问题

网友:
配置可能也有些问题,检查配置文件

楼主:
把设置好了的,拷下解包就可以用了
但是我的calibre会出现一些问题不能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点了calibre的drc填好了drc文件的路径,点OK会出现calibre Interactive execution failed due to licensing error
再点就会出现Failde to acquire calinteractive license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类似情况,希望能够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
1. 最好两个操作系统一样。
2。copy的时候,你是否对ic5141下的所有的文件都有阅读的权限?
3。.chsrc .cdsinit 文件拷贝过来,修改.cshrc文件中的某些内容。
4。license 启动是否正常启动。

保证这些,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最后说一句,支持正版。

楼主:
calibre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一个lisence只对应一台电脑,所以必须利用一个文件生成一个新的lisence,当然生成的时候要填好你的IP,然后拷到放lisence 的目录就可以用了

网友:
在linux下面有一个限制,单个文件的大小不能大于2G,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你没把那个文件拷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