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在DC综合出的网表中有assign语句,怎么去处理啊
谢谢了,请大虾帮帮忙吧

网友:
用关注这个东东,它只是表示简单的wire互连而已,没有问题的.

网友:
BAIDU
定义name_rule
change name_rule
还有几个命令也可以用.
搜搜吧!

楼主:
Information: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run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on your design before saving files to disk.  (UCN-2)
Warning: Verilog 'assign' or 'tran' statements are written out. (VO-4)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带ASSIGN的网表,不利于后端工具的处理

网友(2014-01-17):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何除去 assign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