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工艺下最基本MOSFET的Cadence layout

楼主(2008-05-20):
我刚刚开始学习Cadence layout,很多地方不太明白,恳请指教。

比如最基本的怎么画一个MOSFET,

有的资料用0.25u工艺,画layout的顺序是:NWELL layer,  DIFF layer,  poly layer,  PIMP layer,  NIMP layer,  CONT layer,  metal layer。

有的资料用0.5u工艺,画layout的顺序是:pselect layer,  active layer,  poly layer,   CONT layer,  metal layer。

为什么同样的MOSFET,不同的画法?

另外问几个基本的问题:画一个MOSFET,沟道、金属、poly的长短粗细怎么确定呢?via、cont的大小怎么确定呢?W/L怎么体现出来呢?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那些是连接顺序吧
具体的你去看drc.com和lvs.com文件,
画法规则看各种工艺的desugn rule。
最直接的办法是导入该工艺的standcell库,就可以看到各种基本单元的画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