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libre 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把别的系统上设置好的calibre打包,然后考到我的机器上解包,run drc 时会报calibre Interactive execution failed due to licensing error
Failed to acquire calinteractive license
这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着解决下

网友:
没有设置license

楼主:
由于每台机器都对应一个lisence ,而拷的时候会把以前的lisence  拷过来所以会出问题,所以需要利用一个文件生成一个lisence (填好你装calibre的机器IP),然后拷到你的机器上覆盖以前的lisence 即可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是license的功能不完整,license中没有calibre图形界面这个功能,再重新生成个license就行了

网友(2009-01-18):
请问楼上的,生成license是用那个MentorKG吗? 它是针对那个版本的calibre的呢  2007的有吗?
谢谢啊!!

网友:
是填入IP呢?还是填入MAC地址呢?

网友(2009-02-19):
绝对正解:
在生成license时不要加 -f
这个是floating license

网友(2011-02-05):
要是要floating license, 用了-f, 还需要-h 吗???

网友(2012-01-13):
回复 楼主:

    正寻求中,谢谢分享。。。

网友:
需要找 EDA 廠商來處理

网友(2012-02-24):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的,整整两周了,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2016-08-0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咋个搞

网友(2018-10-21):
回复 楼主:

   install 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