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arge pump的spur怎么仿真?

楼主(2008-05-20):
设计一个charge pump除了仿真它的充放电电流的mismatch之外
还需要做什么仿真么?
如果仿真的话如何用candence仿真呢?
请求牛人解答!
谢谢!

网友:
Spur是在闭环的时候,通过观察VCO的频谱看到的,
单独仿镇好象不能做吧。。。
不过计算到是应该,推荐看一下Deans book,NS的工程师写的应用笔记,详细介绍了有关SPUR。。。

网友:
对于电荷泵锁相环而言,我个人通常是把PFD和CP连起来仿真,以便测试死区等。。。

网友:
电源上加电感,与PFD一起进行simulate,看电感上的毛刺幅度

网友(2008-07-03):
charge pump中的电流失配合漏电流会对VCO的输出的spur有影响,具体有公式计算。

网友:
上面說的都是正解!!!

网友(2008-09-04):
this pump is not that charge pump

网友:
charge pump与PLL概念中的电荷泵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弄不清了  這裡討論的是哪一種 Charge pump ?

网友(2009-06-05):
spur一般是计算的吧,仿真不知道

网友:
我也在做CPPLL,参考一下

网友(2009-08-09):
首先spur是周期性的调制行为,charge pump引入的spur主要是因为周期性的电荷注入导致的,可以使用闭环仿真展示此现象,VCO+DIVIDER and LPF use verilog A, pfd and cp use schematic.

网友:
电流和电压的变化的频谱仿真比较难做

网友(2010-05-21):
Analysis of Charge-Pump Phase-Locked Loops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4-12-10):
回复 网友A:

   向你请教 如何去用spectre仿真pfd+cp的deadzon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