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除法及取余?

楼主(2008-05-20):
两个操作数是std_logic_vector类型的,请问如何实现两数的除法并得到余数?

网友:
若除数是2的N次方的话最好做,直接左移N位,左边的是商,右边的是余数。

楼主:
你给的思路很好,不过应该是右移N位,呵呵

网友(2009-01-21):
如果是任意的一个数呢?假如说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