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数字后端LVS验证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在用calibre做lvs验证的时候,遇到了很奇怪的问题:layout和netlist的instance,port都能对上,但是netlist里面的中间nets总是比layout多出十几个对不上。
版图是用cadence se导出的,网单也是导出的verilog用v2lvs转换的。se里面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遇到过,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啊,诚挚的等待解答!!!

网友:
你可以根据坐标查一下是版图哪个地方的问题。
有些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得具体分析,看看是哪些逻辑对应的net

网友:
觉得应该是你导出的网表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2009-02-09):
顶起来!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大牛们进来指点下啊,回复加分!

网友:
我的是版图比NETLIST多出几十个NET,ASTRO里LVS是对过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下错误类型: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这种 INCORRECT OBJECTS 是不是不用理会?谢谢

网友(2009-05-18):
一般先查电源跟地吧...看看比如“VDD_AUX!”一类的问题。我遇到过很多都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网表的格式问题吧

网友:
学习大家的讨论中。。。。。。。。

楼主(2010-01-04):
好久以前的帖子啊,呵呵
后来经过仔细分析解决了,原来是网表里大小写的问题,做LVS的时候把大小写的node当成一个node了

网友(2013-07-24):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说的“原来是网表里大小写的问题,做LVS的时候把大小写的node当成一个node了”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网表里面的大小写在做lvs的工具中当成一个node了吗?具体是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期待您的答复,谢谢!最经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07-04):
大小写有关系的吗?

网友:
这样啊,我再去看看

网友(2025-09-02):
就是大小写匹配的问题,在lvs的gui里incude这两句话就好了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