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的失调电压的消除方法.

楼主(2008-05-20):
运放失调电压会带来较大的误差,有什么设计方法可以消除?

网友(2008-08-26):
你要看是那种失调占主要的啊!

网友A(2010-12-16):
可以从时域或频域消除,时域采用auto-zeroing或CDS(看实际运用)
频域采用斩波技术(chopper),将失调和低频噪声调制到高频消除
还有一种就是结合auto-zeroing与chopper实现高宽带工作下的失调消除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时域或频域消除,时域采用auto-zeroing或CDS(看实际运用)
频域采用斩波技术(chopper),将失调和 ...

前辈,请问auto-zeroing与chopper结合是哪篇论文提出来的呀?或者有相关资料推荐吗